Keil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2024-09-03):
编译错误如下:./GD32F30x_Peripherals/CMSIS\core_cmFunc.h(592): warning: unused parameter 'fpscr' [-Wunused-parameter]
  592 |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PSCR(uint32_t fpscr)
      |                                                                              ^
1 warning generated.

如何解决?

楼主:
把core_cmFunc.h的下面语句屏蔽掉,可以消除中warning: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FPSCR(uint32_t fpscr)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  __ASM volatile ("VMSR fpscr, %0" : : "r" (fpscr) );
//#endif
//}
但不知道是否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