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54的输出400V的pfc电路

楼主(2024-09-03):
根据3854经典电路设计的输出400Vpfc,电路原理图如图请问在上电后的保险丝总是炸,试了试不带保险丝的话上电ntc就会裂开,后续断电后测器件好坏测量到mos管引脚两两导通被击穿了。想问问各位坛友电路有什么问题,是因为升压这块什么原因导致电流过大了吗?

网友A:
就冲你这C1,不坏才怪

@王栋春 :佩服
耐压不够?看来是我疏忽大意了。

网友A:
好好找个PFC电路看看吧

网友B:
不是电容耐压问题,是因为C1容量大了,NTC 10D-20的常态阻值是10欧,所以上电瞬间冲击电流过大,PFC电路的输入电容不需要这么大,用个1uF以下的薄膜电容就可以,典型电路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