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BAT是不是可以不接

楼主(2024-09-03):
最近有一个项目,我设计了一个电路,芯片用的是STM2VET6.
我有一个问题,板子上没有用到电池,那VBAT是不是可以悬空不接?谢谢!

网友A:
VBAT:当使用电池或其他电源连接到VBAT脚上时,当VDD 断电时,可以保存备份寄存器的内容和维持RTC的功能。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引脚应接到VDD引脚上。

网友B:
正常情况建议加一颗电阻连接VDD

网友C:
用0R电阻接到VDD

网友D:
可以不接。

网友E:
一般不悬空的

网友F:
是的可以不接电池的

网友G(2024-12-31):
没有电池的情况下VBAT引脚可以悬空。但是,悬空时,RTC等相关模块的功能将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可以将VBAT引脚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手册权威

网友J:
STM2VET6.???是个啥?

网友K:
VBAT是可以不用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