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核心供电的100uf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4-09-03):
开发板上这块的核心供电为什么要并这么多个100uF电容呢?

网友A:
内核电源因为跑某些算法或进程会有瞬时大电流消耗,放大容量电容避免电源变动造成供电电压跌落。

网友B:
确实太多太大了。
估计瞬间电流很大。

网友C:
有很多电源引脚,每个至少一个

维稳的

网友D:
100太大了吧,消电源毛刺的

网友E:
自己查下FPGA 型号
规格书 核心电压 电源要求

网友F:
1.稳压 2.这些电容不是全部并排在一起(是分别放 每个+0.95V管脚需要放一个)

楼主(2024-10-10):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