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设置管脚间距

楼主(2024-09-03):
我画PCB时,一个芯片管脚间距太小了,变绿了

应该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到设计-规则里面去修改间距约束参数,其实你在绿色的上面右击鼠标也可以看到是什么规则冲突

网友B:
间距约束可以选择线或者元器件,把元器件的规则放在最前面就行

网友C:
是规则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