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DRAIN_MODE上拉

楼主(2024-09-03):
使用MS51PC0AE芯片,3.3V供电。将P3.3设置为P33_OPENDRAIN_MODE,外接2k上拉电阻到12V,只能上拉到4.2V

网友:
(12-4.2)/2k=3.9mA,查看MS51PC0AE datasheet的IO吸电流能力是否大于3.9mA

网友A:
支持open-drain,不代表支持超过VDD的电压,这是两码事!

网友B:
看看管脚结构图,应该是有上钳位二极管的

网友C:
非典型应用,以为OD就可以随意接。。。

网友D:
兄弟 你以为上拉能12V?

网友E:
你居然上拉到12V???
要不是IO口有钳位二极管,你的MCU可以升天了

楼主:
标准的开漏输出肯定是可以上拉到12V的,如果这是还要输入功能就不好说了

网友F:
被IO上的嵌位二极管嵌位了,如果电流大了会损坏MCU

网友G:
看一下IO口结构图,一盘都 会有两个二级管;一个反接VDD,一个反接到地。把IO口电压嵌位到-0.7 到VDD+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