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如果将IO配置成输入,再配置IO速度的话还有意义吗?

楼主(2024-09-03):
使用APM32F103做个按键输入的代码,如果将IO配置成输入,再配置IO速度为GPIO_Speed_50MHz的话还有意义吗?

网友A:
肯定有意义啊,输入数字信号也有频率啊。

网友B(2024-10-08):
这种配置可以帮助确保信号的完整性、抑制噪声、降低功耗以及确保与外部设备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