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JA1050的VREF脚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4-09-03):
一个项目用到CAN通信,选的CAN芯片是TJA1050.
它有一个管脚Vref,我买过两块块飞思卡尔开发板,有CAN通讯的功能。
原理图如下:
Vref没接。我查手册,是电压参考。那两块板子CAN通讯正常,是不是说Vref可以不接。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TJA1050是一款高速CAN收发器,广泛用于汽车和工业应用中的CAN通信系统。VREF(参考电压)引脚在TJA1050中的作用是为内部比较器提供参考电压,以确保CAN总线信号的正确接收和发送。

网友B:
通常情况下,VREF引脚的连接方式直接接地,在一些应用中,VREF引脚可以直接连接到地(GND)。这样做可以简化电路设计,但可能会影响CAN总线信号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C:
为了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VREF引脚可以通过一个电阻(例如10kΩ)连接到地。这样可以确保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VREF引脚都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D:
在某些特定的应用中,VREF引脚可以连接到一个外部参考电压源。这个外部参考电压应该与系统的电源电压相匹配,并且需要确保其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E:
在设计电路时,应参考TJA1050的数据手册,以确保VREF引脚的连接方式符合制造商的建议和应用的要求。数据手册中通常会提供详细的连接指南和推荐的电路配置。

网友F:
VREF引脚通过一个10kΩ的电阻连接到地,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G:
一般不是有参考电路吗,直接参考一下不就可以吗

网友H:
可以直接接地,但是建议还是串联个电阻,10K左右的都可以,再接地

网友I:
我记得是接地应该就可以

网友J:
那看看这个芯片的手册呗,推荐这个参考电压接多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