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36RB OPAMP2不工作

楼主(2024-09-03):
使用官方DEMO依旧不工作,debug看OPAMP2_CS寄存器没有被赋值,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时钟没打开

网友B:
可能是代码问题,寄存器配置的代码可能被错误地注释掉或未包含在正确的函数或代码块中。

网友C:
寄存器地址或配置值可能错误。

网友D:
在配置OPAMP2之前,系统的其他部分(如时钟、电源等)未正确初始化,可能会影响OPAMP2的配置。

网友B:
使用的编译器或IDE可能存在bug,导致编译后的代码与预期不符。
编译选项可能未正确设置,导致代码优化过度或生成了错误的机器码。

网友E:
硬件连接错误(如引脚连接错误、短路等)

网友C:
固件或库文件问题

网友F:
库文件可能未正确更新到最新版本,或者与当前的开发环境不兼容。

网友G:
仔细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所有引脚都正确连接且没有短路。
如果可能,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等工具检查硬件信号。

网友H:
检查初始化顺序、如果初始化顺序有问题,调整代码中的初始化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