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4-09-04):
帧标识符一共29位。
是不是可以把低16位写到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里,
高13位写到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里,高三位补零
谢谢

网友A:
按照CAN通讯协议进行开发比较好

网友B:
有自己的想法是好的,但为啥不按照通讯协议来

网友C:
完全可以吧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实际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自己的想法是好的,但为啥不按照通讯协议来

就是按照通讯协议来的

网友E(2024-10-04):
在STM32的CAN过滤器配置中,CAN_FilterIdLow和CAN_FilterIdHigh用于设置过滤器的标识符。通常情况下,CAN标识符的位数是29位,但CAN过滤器的配置需要根据具体的CAN控制器和过滤器模式来设置。

网友F:
CAN标识符通常是29位,可以分为以下部分:高11位:标准标识符(Standard Identifier)高18位:扩展标识符(Extended Identifier

网友G:
STM32中,CAN过滤器的配置涉及到以下几个结构体成员:CAN_FilterIdHigh:高16CAN_FilterIdLow:低16

网友H:
假设你的CAN标识符是29位,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配置:0x1FFFFF;高13位:0x1F16位:0xFFFF将高13位和低16位分别写入CAN_FilterIdHighCAN_FilterIdLow

网友I:
标识符位数:确保标识符的位数和过滤器的配置一致

网友J:
过滤器模式很重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过滤器模式(如ID列表模式或ID掩码模式)

网友K:
过滤器编号,确保使用的过滤器编号在有效范围内

网友L:
通过将29CAN标识符的高13位和低16位分别写入CAN_FilterIdHighCAN_FilterIdLow,可以正确配置CAN过滤器。确保标识符的位数和过滤器的配置一致,并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过滤器模式和编号

网友M:
一般情况是可以用cubemx配置can的,就可以很快的实现底层驱动和一些协议通讯了

网友N:
高三位补零应该是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