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轮车电机 48V降压24V/2.25A 应用芯片SL3041降压恒压

楼主(2024-09-04):
一、SL3041芯片概述
SL3041是一款内部集成有功率MOSFET管、可设定输出电流的降压型开关稳压器。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支持10V至100V的输入电压,适用于多种电压转换场景。高效率:输出效率超过90%,有助于减少能耗和热量产生。多种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峰值限流、软启动、输出短路保护和过温保护,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可调节输出电压:输出电压范围从1.25V至50V可调,通过配置外部电阻和电容即可实现不同的输出电压。封装形式:采用ESOP8封装,便于电路设计和布局。
二、48V降压至24V/2.25A的应用1. 电路设计输入端:将SL3041的输入端连接到48V电源。输出端:通过配置适当的电阻和电容,将SL3041的输出端设置为24V/2.25A。这需要根据SL3041的数据手册中的推荐值和实际负载需求进行计算和选择。反馈电路:为了实现恒定的输出电压,需要设计反馈电路。这通常包括一个分压电阻网络,用于检测输出电压,并将其与内部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从而调整PWM占空比以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2. 元件选择电阻和电容:根据SL3041的数据手册和实际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电阻和电容值。这些元件的选择将直接影响输出电压的精度和稳定性。电感:在降压型开关稳压器中,电感是关键的储能元件。选择合适的电感值可以确保在开关周期内提供足够的能量给负载,并减少输出电压的纹波。3. 布局和布线合理布局:将SL3041及其周边元件放置在合理的位置,以减少电磁干扰和热量积聚。优化布线:采用短而粗的导线进行布线,以减少电阻和电感效应,提高电路效率。
三、注意事项负载匹配:确保负载的电流和电压需求与SL3041的输出能力相匹配,以避免过载或损坏芯片。散热处理:虽然SL3041具有高效率,但在高负载或长时间运行时仍需考虑散热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散热片或使用风扇等散热措施来提高芯片的散热性能。安全保护:充分利用SL3041内置的安全保护功能,如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温保护等,以确保电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产品概述
SL3041 是一款内部集成有功率MOSFET管可设定输出电流的降压型开关稳压器。可工作在宽
输入电压范围具有优良的负载和线性调整。宽范围输入电压(10V至100V)可提供最大3A电流的
高效率输出,可在移动环境输入的条件下实现各种降压型电源变换的应用。
SL3041 安全保护机制包括逐周期峰值限流、软启动、输出短路保护和过温保护。
SL3041 外围电路简单,封装采用ESOP8
产品特点
● 3A输出峰值电流
● 10V至100V宽工作电压范围
● 内置功率MOSFET
● 110KHZ固定开关频率
● 外置限流保护
● 逐周期过流保护
● 过热保护
● 软启动
● 输出短路保护
● >90%的效率
● 输出电压1.25至50V可调
● 采用ESOP8封装
产品应用
● 高电压功率转换
● 汽车系统
● 电池供电系统
● 电动车车载设备
● 平衡车
● 工业电力系统

产品应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