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触摸芯片能否用于液位检测

楼主(2024-09-04):
触摸类芯片能否用于液位检测,对于液位检测中的挂壁能否成功检测

网友A:
可以的哈,SC01、SC01B液位检测芯片就很好用!

网友B:
从触摸原理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固定点位。

网友C:
触摸芯片确实可以用于液位检测

网友D(2024-10-29):
有些液位检测就是用的电容感应方式制作的。原理上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E:
必须能用,能处理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