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这个两个电路运放没有虚短呢

楼主(2024-09-04):
(无正文)

楼主:


楼主:
想做一个恒流源电路,但是仿真怪怪的,于是我单独做了一个运放电路,这个运放网上抄的原理图,但是为什么有问题啊,感谢大家指导

网友A:
电路参数不合适,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太高了。

网友B:
虚短 虚断的前提是电路得对

网友C:
R7为0,运放输出不管怎么高也不能让IN-提高到与IN+相等的电压,就当它是比较器好了。

对的,r7看错了,电压源位置放错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参数不合适,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太高了。

谢谢,改了一下vin就好了

网友D:
R7为0就构不成运放电路,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
R7为0V,对面2V,怎么对等

网友E:
你去B站看看“工科男孙老师”的视频 里面有说到运放的

网友F:
输入运放5V,运放供电5V,三极管供电2.5V,都是些什么呀,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最基础的电工知识。

这个V1,应该没啥问题吧,115欧是负载
谢谢啦,输入vin太大了

网友G(2024-11-01):

放大器虚短满足条件是电路必须是负反馈,比较器是不会虚短的

网友H:
可以看看准确的运放电路设计,再进行实战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