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单片机能跑语音识别嘛?

楼主(2024-09-04):
单片机能跑语音识别嘛?还是说只能跑命令检测模型?

单片机肯定是可以跑语音识别的

网友A:
肯定能跑语音识别啊,这个新唐都是有做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启英泰伦的,他家的MCU就是支持的

网友C:
其实ST的M4内核估计都可以,就是需要有模型来实现

网友D:
一般来说得有算法或者是模型,不然识别能力和效果会很low

网友E:
单片机的性能和资源通常有限,因此它们在运行复杂的语音识别模型时可能会受到限制。单片机通常更适合运行轻量级的命令检测模型,这些模型专门设计用于识别特定的关键词或短语,而不是完整的语音识别系统。

网友F: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针对嵌入式系统的轻量级语音识别模型已经被开发出来,这些模型可以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上运行。例如,一些基于深度学习的模型已经被优化,以减少计算和存储需求,使其更适合在单片机上部署。

网友G:
完整的语音识别系统通常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包括复杂的信号处理、特征提取、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等。这些系统通常在更强大的处理器上运行,如数字信号处理器(DSP)、ARM Cortex-A系列处理器或云服务器。

网友H:
单片机可以运行一些轻量级的语音识别或命令检测模型,但对于复杂的语音识别任务,通常需要更强大的计算平台。

网友I:
一般都是使用DSP来实现,或者支持DSP的MCU也可以

网友J:
识别肯定是可以,但是算法也得有,不然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