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LINK下载器使用避坑

楼主(2024-09-05):
在使用AT-LINK下载器时,为了确保编程和调试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注意一些常见的问题及解决策略。以下将探讨使用AT-LINK下载器时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帮助开发者更高效地利用这一工具:

  • 更改芯片启动模式
    • 问题描述:在编程某些MCU时,可能需要将芯片的BOOT模式更改为启动程序存储器或SRAM启动,然后通过复位脚复位芯片,才能进行程序的擦除和重新下载
    • 解决策略:在开始编程之前,检查芯片的BOOT模式,并必要时更改它,确保它可以从正确的存储器位置启动。
  • 使用ICP/Keil/IAR软件工具
    • 问题描述:使用错误的编程软件或软件设置不当可能导致编程失败
    • 解决策略:确认使用的编程软件如ICP、Keil或IAR与AT-LINK下载器兼容,并根据需要调整软件设置,如在Keil的debug界面中修改选项来擦除程序恢复下载

  • 正确连接复位线
    • 问题描述:AT-LINK下载器需要正确连接到芯片的复位脚,否则无法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
    • 解决策略:确保AT-LINK的RST pin正确地连接到芯片的复位脚上,这样在编程时才能控制芯片的复位操作。
  • 选择正确的Flash下载算法
    • 问题描述:不同的MCU型号可能需要不同的Flash下载算法,选择错误会导致编程失败
    • 解决策略:在编程软件中选择正确的Flash下载算法,如在Keil的debug设置中添加针对特定芯片型号的Flash算法

  • 检查供电和板子供电
    • 问题描述:如果开发板供电不正常,可能会导致编程失败
    • 解决策略:在编程之前,检查开发板的供电是否正常,确保板子供电稳定,避免在编程过程中出现供电不足的问题

  • 软件设置错误
    • 问题描述:软件中的设置错误,如错误的复位菜单选项或芯片大小选择错误,会导致编程问题
    • 解决策略:检查软件设置,如SWD模式下的复位菜单选项应改为SysResetReq,确保芯片大小和其他相关设置正确无误

  • USB数据传输故障
    • 问题描述:如果是使用AT-LINK-EZ版本,USB数据传输故障会导致无法识别下载器
    • 解决策略:确保使用的USB线能够传输数据,而不仅仅是充电,检查AT-LINK-EZ的LED灯指示,确保有两个LED灯亮起表示正常连接

  • 驱动版本不兼容
    • 问题描述:使用的驱动程序版本过低或不兼容可能导致Keil等软件无法识别AT-LINK下载器
    • 解决策略:更新AT-LINK下载器的驱动程序,确保其与当前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开发软件兼容

总的来说,使用AT-LINK下载器时,开发者应当注意芯片的BOOT模式设置、软件工具的配置、硬件连接的正确性、Flash下载算法的选择、供电问题、软件设置错误、USB数据传输故障以及驱动版本兼容性等问题。通过了解这些问题的具体症状和解决策略,开发者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AT-LINK下载器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

网友A:
就当成一个DAP下载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