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求问诡异的问题,eth网口ping不通

楼主(2024-09-05):
pi, DM, ma, AC, ar, DMA
stm32arm+KSZ8041NL1实现网口功能,同一套程序移植到另一块板卡就ping不通了,两套板卡arm和phy芯片部分连接是一样的。单步调试发现两个问题:
1)经常在初始化的时候卡在ETH_DMABMR.SR软件复位后不自动恢复,导致超时。往往重新上下电几次就好了,非常不稳定;
2)ETH_DMABMR.SR能正常复位的情况下,还是不触发dma接收中断。示波器量过ETH_RXD管脚上面都有波形,dma接收和中断设置都正常设置和打开,ETH_MAC和DMA寄存器也没发现问题,但就是不进中断。可以正常发送arp数据出来,MAC的loop模式是可以触发中断的;

求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连接问题?

网友B:
网络接口是否已启用,并且没有错误或警告信息。

网友C:
IP地址和子网掩码配置有误吗

网友D:
检查网关和DNS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是否有其他安全软件(如杀毒软件)可能阻止网络通信。

网友F:
检查交换机或路由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G:
检查设备的系统日志,看是否有与网络连接相关的错误信息。

网友H:
网络接口卡(NIC)或其他硬件组件存在故障

楼主:
感觉是,但是不知道怎么排查了,有没有什么思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接口是否已启用,并且没有错误或警告信息。

检查了ETH_DMA和ETH_MAC寄存器,和正常的板卡对比了,除了没有接收描述符不变化没有数据以外,其他都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地址和子网掩码配置有误吗

没问题的,检查过寄存器和电脑一个网段

网友I:
那就要检查一下两个板卡的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络接口卡(NIC)或其他硬件组件存在故障

MAC和DMA寄存器查了没有报错,还应该查哪些寄存器?

网友J:
ping不通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ping不通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硬件查过晶振、TXD、RXD这些都查过了

楼主:
结贴了。发现是RX_ERR管脚硬件上没用,但是软件上配置了。上一版没事,这次就不行了。后来管脚改成其他用途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K:
需要确保KSZ8041的配置正确,特别是速度、双工模式等,与STM32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L:
同一套程序移植到另一块板卡就ping不通了

网友M:
检查接收描述符链表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N:
可以使用简单的循环或者HAL_Delay()函数。

网友O:
在进行软件复位后,可能需要加入一定的延迟,等待DMA和MAC模块稳定。

网友P:
检查是否在初始化前使能了ETH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