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移植教程】6、从GD32F1x0和GD32F3x0移植到GD32E230

楼主(2024-09-05):
1.简介
GD32E230 系列是 GD 最新推出的 Cortex_M23 系列产品,该系列资源上与既有的 GD32F1x0以及 GD32F3x0 兼容度非常高。由于 GD32E230 系列主打低功耗和低成本,所以在存量客户中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会有从 GD32F1x0 GD32F3x0 移植到 GD32E230 系列的需求,本文档专门针对既有的 GD32F1x0 GD32F3x0 代码如何移植到 GD32E230 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硬件资源对比
从GD32F1x0_GD32F3x0移植到GD32E230_V1_Sheet1.png 1. TSSOP20 和 QFN28PIN 的封装兼容,但 E230 系列 PA9、PA10 可以映射为 PA11、PA12;
2. LQFP32、QFN32 封装不能完全兼容,QFN32 比 LQFP32 多两个 Pin;
3. LQFP48 在 E230 上面是 VDD,在 GD32F330/130 上是 VBAT,也就是说 E230 不支持掉电运行 RTC;
3.系统资源对比
4.外设地址对比
1. GD32E230 系列最大封装为 LQFP48,因此 GPIOC 端口不少 GPIO 未 PIN OUT;
2. GD32E230 将 32 位的 TIMER1 裁剪掉,移植时需要特别注意;
3. GD32E230 系列有一路比较器,GD32F130/330 没有该资源;
4. GD32E230 系列新增了 1K 的 OTP 区域;
5.开发工具版本对比

注意:使用 Keil 5.25 有可能会出现在 Debug 下拉选项中找不到 J-LINK/J-TRACE Cortex 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手动打开 keil5 安装目录x:\Keil_v5\TOOLS.INI 文件,首先查看[ARM]”CPUDLL3=SARMV8M.DLL(TDRV2,TDRV4,TDRV13,TDRV14,TDRV15,TDRV16)”选项,然后查看[ARMADS]下面“CPUDLL3=SARMV8M.DLL(TDRV2 ,TDRV13,TDRV14,TDRV15,TDRV16)”,两者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手动添加相应内容。

Segger 对 GD32E230 系列支持情况:
1. Segger 的 6.12 及以上版本才支持 Cortex M23 内核;
2. Segger 当前版本没有 GD32E230 型号,若使用 Segger 下载 E230 系列,可以选择 GD32F130 系列或者GD32F103 系列对应 Flash 容量产品;
3. Segger 6.20 及以上版本才有添加 GD 相关型号,但不支持软件设置读保护,需通过程序自行设定。
6.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2.0.0 移植步骤
1. 电脑安装 keil 5.25 及以上版本 MDK、GD32E230 插件
2. 原有工程项目可能是 keil 4 建立的,直接在 keil 4 工程后缀名添加 x,即变成 keil 5 项目;

3.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使用的芯片型号以及 C 语言语法为 C99;

4. 拷贝 Cortex M23 内核支持文件至 x: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2.0.0\Firmware\CMSIS

5. 修改“gd32f1x0.h”头文件内容

6. gd32f1x0_misc.c 文件调整内容

特别注意事项
E230不支持中断分组,所以固件库中的void NVIC_PRIGroup_Enable(uint32_t NVIC_PRIGroup)不能调用,而且E230仅支持4级抢占优先级,不支持子优先级

7. “system_gd32f1x0.c”文件修改内容
GD32F130/330 的 Flash 是零等待的,GD32E230 系列需要配置 Flash 插入等待周期
0-24M: 插入 0 个等待周期
24-48M: 插入 1 个等待周期
48-72M: 插入 2 个等待周期
因此配置代码时需要根据主频来调整等待周期,相关做法如下:

8. ”gd32f1x0_fmc.c”文件修改内容
GD32E230 因为 Flash 只支持 32 位和 64 位编程,所以原有固件库中的选项字节操作需要调整,原有的半字编程不支持,考虑到实用性,只修改和验证如下有提及的 FMC,其他选项字节函数不做支持;

7.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3.0.0 移植步骤
1. 电脑安装 keil 5.25 及以上版本 MDK 及 GD32E230 插件
2. 原有工程项目可能是 keil 4 建立的,直接在 keil 4 工程后缀名添加 x,即变成 keil 5 项目;

3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使用的芯片型号以及 C 语言语法为 C99

4 拷贝 Cortex M23 内核支持文件至 x: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2.0.0\Firmware\CMSIS

5 修改“gd32f1x0.h”头文件内容
6 gd32f1x0_misc.c 文件调整内容
特别注意事项
E230不支持中断分组,所以固件库中的void nvic_priority_group_set(uint32_t nvic_prigroup)不能调用,而且E230仅支持4级抢占优先级,不支持子优先级

7 “system_gd32f1x0.c”文件修改内容
GD32F130/330 的 Flash 是零等待的,GD32E230 系列需要配置 Flash 插入等待周期
0-24M: 插入 0 个等待周期
24-48M: 插入 1 个等待周期
48-72M: 插入 2 个等待周期
因此配置代码时需要根据主频来调整等待周期,相关做法如下:

8.”gd32f1x0_fmc.c”文件修改内容
GD32E230 因为 Flash 只支持 32 位和 64 位编程,所以原有固件库中的选项字节操作需要调整,原有的半字编程不支持,考虑到实用性,只修改和验证如下有提及的 FMC,其他选项字节函数不做支持;

8. 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 移植步骤
1. 电脑安装 keil 5.25 及以上版本 MDK 及 GD32E230 插件
2. 原有工程项目可能是 keil 4 建立的,直接在 keil 4 工程后缀名添加 x,即变成 keil 5 项目;

8 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使用的芯片型号以及 C 语言语法为 C99;

9 拷贝 Cortex M23 内核支持文件至 x: \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Firmware\CMSIS

10 修改“gd32f3x0.h”头文件内容
11 gd32f3x0_misc.c 文件调整内容
特别注意事项
E230不支持中断分组,所以固件库中的void nvic_priority_group_set(uint32_t nvic_prigroup)不能调用,而且E230仅支持4级抢占优先级,不支持子优先级

12 “system_gd32f3x0.c”文件修改内容
GD32F130/330 的 Flash 是零等待的,GD32E230 系列需要配置 Flash 插入等待周期
0-24M: 插入 0 个等待周期
24-48M: 插入 1 个等待周期
48-72M: 插入 2 个等待周期
因此配置代码时需要根据主频来调整等待周期,相关做法如下:
8.”gd32f3x0_fmc.c”文件修改内容
GD32E230 因为 Flash 只支持 32 位和 64 位编程,所以原有固件库中的选项字节操作需要调整,原有的半字编程不支持。Flash 读取需要对齐,考虑到实用性,只修改和验证如下有提及的 FMC,其他选项字节函数不做支持;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