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USB设备模式 怎么用查询的方式来实现?

楼主(2024-09-05):
USB设备模式  怎么用查询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A:
哪个平台,是用AT32F415吗

楼主:
是的AT32F4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平台,是用AT32F415吗

是的AT32F415

网友B:
也是不停的读状态标识位处理。

网友C:
USB插入检查

网友D(2025-11-16):
引用 网友B:
也是不停的读状态标识位处理。

是不断的轮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