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power on inrush电流是什么

楼主(2024-09-05):
大侠们,请问,有人知道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是指的哪一段吗?
我同事1告诉我:开机瞬间,电源从0上升到稳态这段期间的电流;
我另一个同事2告诉我:整个开机过程中出现的电流;

请问各位大侠,究竟是哪一段的Iin算是power on inrush current啊?

网友A:
大概在红色那一段吧,一定是输入电流进入稳态之前的电流,比稳态的工作电流高很多的一个脉冲式的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在红色那一段吧,一定是输入电流进入稳态之前的电流,比稳态的工作电流高很多的一个脉冲式的电流波形 ...

感谢大神指导,后面我就按照这一段来执行了,十分感激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