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使用keil jlink debug报错

楼主(2024-09-05):
每次进行调试的时候都是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ce check JTAG cable。还有就是怎么使用jlink的rtt进行调试啊?

使用JLINK需要搭配官方那个lksSCOPE软件同时使用,下载程序后连接起来就能看波形。注意看电脑右下角的标签提示,还有尽量用新版本的这个软件

网友A:
RRT跟踪需要程序里添加代码,可以用凌鸥的LKS_scope工具,可以直接在官网上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T跟踪需要程序里添加代码,可以用凌鸥的LKS_scope工具,可以直接在官网上下载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大佬,你瞅瞅吧。用的是V9的jlink,底板和核心板两个组合好的,外部电源没有接入电路,电机也没有接入电路。如果想看见RTT数据是不是需要下载大佬发的压缩包,然后我看代码中的宏定义是打开的,后续调试应该怎么我做呢?哎呀呀

已经整出来咯,谢谢

网友C:
用的哪个版本的jlink,有可能是jlink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RT跟踪需要程序里添加代码,可以用凌鸥的LKS_scope工具,可以直接在官网上下载 ...

这个工具蛮好用的,波形画的也漂亮

网友E:
JTAG电缆正确连接到目标板和J-Link适配器上。检查所有连接是否牢固,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F:
目标设备支持SWD(串行线调试)接口,请尝试使用SWD而不是JTAG进行连接。

网友G:
尝试降低J-Link的通信速度。有时候,高速度可能会导致通信不稳定或错误。

网友H:
JTAG接口的所有引脚都正确连接到目标设备上,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I:
在电脑上打开SEGGER J-Link软件包中的J-Link RTT Viewer工具。

网友J:
从SEGGER官网或J-Link的安装目录下找到RTT相关的文件,通常包括“SEGGER_RTT.c”、“SEGGER_RTT.h”等。

网友K:
JTAG/SWD电缆连接牢固,没有松动。
检查电缆是否损坏,尝试更换另一根电缆。

网友L:
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J-Link软件包,因为它包含了RTT Viewer和其他必要的工具。

网友M:
使用SEGGER_RTT_printf()函数来打印调试信息。这个函数类似于标准的printf()函数,但可以将信息发送到RTT终端上。

网友N:
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中,可以打开 “RTT Viewer” 窗口来查看 RTT 通道的输出。在调试过程中,可以使用 RTT 通道输出变量的值、调试信息或其他有用的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程序的执行情况。

网友O:
可以在代码中添加多个SEGGER_RTT_printf()调用,以在不同的执行点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P:
要使用J-Link的RTT进行调试,需要确保目标设备的固件支持RTT,并在IDE中正确配置RTT。具体步骤可能因IDE和目标设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议参考相关文档或教程。

网友Q:
可以使用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 ()” 函数来配置一个输出通道,用于将调试信息发送到调试终端。

网友R:
一旦 RTT 功能被启用并配置好,就可以在调试软件中使用 RTT 进行调试。在调试终端中,可以查看 RTT 通道输出的调试信息,或者通过输入通道向目标设备发送命令。

网友S:
过时的驱动可能会导致识别问题。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J-Link的驱动程序。

网友T:
尝试重新配置调试器设置,以确保其与目标设备兼容。

网友U:
J-Link Real-Time Transfer (RTT) 是一种高效的调试和日志记录技术,可以在不停止程序运行的情况下实时传输数据。

网友S(2024-10-05):
RTT(Real-Time Transfer)是Segger J-Link调试器提供的一种功能,允许用户在运行中的应用程序和PC之间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V:
打开J-Link RTT Viewer工具,它允许您查看从目标设备发送的数据,并向目标设备发送数据。

网友W:
尝试更换一条JTAG电缆,以排除电缆本身的问题。

网友X:
将这些文件添加到您的项目中,并在主函数或适当的初始化代码中包含RTT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T:
在目标设备的代码中包含RTT库,并初始化RTT通信。

网友Y:
在使用 SEGGER 的 RTT 库时,可以在代码中包含 “SEGGER_RTT.h” 头文件,并调用 “SEGGER_RTT_Init ()” 函数来初始化 RTT 功能。

网友Z:
对于J-Link,通常这是通过在调试器设置中启用RTT Viewer来完成的。

网友AA:
检查目标设备的电源是否正常,以确保其处于可调试状态。

网友AB:
打开J-Link RTT Viewer。
连接到目标设备,并选择正确的RTT控制台。
你现在应该能够看到应用程序通过RTT发送的数据。

网友AC:
使用Keil J-Link进行调试时遇到报错,可能的原因包括硬件连接问题、软件配置错误或固件不兼容等。请检查连接,确认配置正确,并尝试更新软件或固件版本。如问题仍未解决,建议查看错误日志或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S:
通过RTT Viewer发送命令或接收来自目标设备的数据。

网友K:
有时候,固件中的配置可能会意外地禁用JTAG,导致无法通过JTAG进行调试。如果可能,尝试使用串口重新下载一个没有禁用JTAG功能的固件版本。

网友S:
在RTT Viewer中,你可以输入命令,这些命令将直接发送到目标设备上的RTT控制台。

网友AD:
#include "SEGGER_RTT.h"

int main(void) {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0, NULL, NULL,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TRIM);
    SEGGER_RTT_printf(0, "Hello World from RTT!\n");

    while(1) {
        //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网友AE:
Rrt跟踪需要在程序中添加代码。可以用林狗的lks_scope工具,直接在官网下载。

网友AF:
可以使用SEGGER的J-Link RTT Viewer或其他支持RTT的终端软件来查看和记录RTT输出。

网友:
在RTT Viewer中选择正确的J-Link调试器和目标设备,然后开始监视和交互。

网友AG:
TT不仅支持从目标设备到PC的数据传输,还支持反向通信(从PC到目标设备)。

网友AH:
在调试软件中,配置 J-Link 调试器的连接设置。选择正确的调试器型号和接口,确保能够与目标设备建立连接。

网友AI:
打开RTT Viewer工具,这将允许您查看和控制RTT通道上的数据流。

网友AJ:
J-Link适配器的固件是最新的,因为旧版本的固件可能不支持某些新设备。

网友AK:
有时候,电源问题也会导致J-Link无法与目标设备通信。

网友:
在Keil uVision或其他IDE中,检查J-Link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L:
代码中包含SEGGER_RTT.h头文件,并调用SEGGER_RTT_Init()函数来初始化RTT。

网友AM:
通过rtt,查看器发送命令或从目标设备接收数据。

网友AN:
在rtt viewer中,您可以输入将直接发送到目标设备上的RTT控制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