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a 恒流源

楼主(2024-09-05):
各位好,最近需要设计一个用dcdc的恒流源,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一个准确底,我没有做过恒流源,所以想向各位前辈问问有没有做过相关的用dcdc设计恒流源,比较可靠的那种。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04f886a26038%22%7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040c3c30f76d%22%7D

网友B:
哪种是不可靠的? 可以用一般的恒压的开关电源芯片,把电流反馈叠加进去。
也可以用专门的恒流的开关电源芯片,多用于驱动LED,可以自己找下,我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C:
找LED恒流驱动器,很多的

网友D:
用那种可以设置电流的开关电源芯片,简单有效。

网友E:
可以单片机pwn控制(采集电流小了就占空比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