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求助 BLCD24V动不了哇,哭死

楼主(2024-09-05):
#每日话题# 首先感谢论坛大佬的开源程序(板子是凌鸥的LKS08带预驱),
然后我将大佬程序烧进去后,调节旋钮后电机能够呜呜呜的响。可是他不动,好难受,大佬们求支招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3250196-1-1.html大佬原文附上

楼主:
我用了官网给的L3里面的有感那个程序,然后将#define ROTOR_SENSOR_TYPE            ROTOR_SENSORLESS (无感)扭动按钮,发现能转一点点,转完之后就不会转了。如果需要再一次让电机运动起来,就需要将电源断开,重新上电扭动旋钮。

楼主:
好奇,如果自学习完了。是不是电机就能转的飞起?还是下一次用这个程序还要再一次学习

楼主:
有人说JLINK和底板不能一起供电,说是会把板子整坏。我在想这消息保真不,害怕整坏板子赔不起

网友A:
兄弟 你拔掉电机 看波形啊

我没的呀。。。
老哥说的是直接给UVW干到示波器上面?不会出事吧,老哥细说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遇到了电机无法启动的问题,这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以下是一些基本的排查步骤和建议,希望能帮助你 ...

回复晚了一点哈,抱歉。

楼主:
谢谢技术大佬们的热心帮助,给各位大佬笔芯了。目前然后电机已经动起来了,但是转矩方面有点问题,我再去看看视频哈

网友C:
这个程序逻辑没有问题,08开发板修改一下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主频的问题?

网友D:
我移植程序的时候,遇到过因为频率太高,导致外设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E:
上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是预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