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081无法正常唤醒

楼主(2024-09-05):
我上电正常电压电流为24V0.025A 我运行官方的软件休眠历程后,电流降为0.018A 说明成功休眠 但是我休眠后没有复位居然能继续下载程序,然后无法唤醒(指电流没有上升),硬件同样,求解谢谢

楼主:
没有对官方历程进行改动,我看好像其他小伙伴也有相同的情况

网友A:
swd时钟并不关闭,所以能继续下载程序,另外你说的不能唤醒是下载新的程序后,还是根据例程唤醒而无法唤醒

楼主(2025-02-17):
引用 网友A:
swd时钟并不关闭,所以能继续下载程序,另外你说的不能唤醒是下载新的程序后,还是根据例程唤醒而无法唤醒 ...

可能是配置错误,现在稀里糊涂的解决了

网友B:
08的例程里面分为IO唤醒和timer唤醒,看看用的哪个例程

网友C: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正常

网友D:
更新驱动程序或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