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VIT6+LWIP Ping不通

楼主(2024-09-05):
在关闭MX_LWIP_Init();初始化后程序能正常进行,打开之后就一直在错误的while(1)循环里面,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可能是网络配置不对

网友B:
软件和固件更新

网友C:
检查LWIP的配置文件是否有误

网友D:
初始化后程序能正常进行

网友E:
打开之后就一直在错误的while

网友F:
在PC侧用tcpdump,如果是windows用wireshark,抓包看看有没有收到板子发来的ping,然后再dump lwip给网卡驱动的报文数据,倒查问题在哪里.

基础资料参考:https://blog.csdn.net/mocas_wang/article/details/109168296

网友G:
MX_LWIP_Init();初始化后程序能正常进行

网友H:
关闭MX_LWIP_Init();初始化后程序能正常进行

网友I:
STM32H743VIT6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支持以太网通信。使用LWIP(轻量级IP协议栈)时,如果Ping不通,可能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比如是硬件连接问题,确保网线连接正常,没有松动或损坏。观察网口指示灯是否正常亮起,通常Link灯亮表示物理连接正常

网友J:
确保STM32H743VIT6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配置正确,并且与目标设备在同一网段

网友K:
建议保证LWIP的配置参数正确,如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MAC地址等

网友L:
如果使用DHCP,确保DHCP服务器正常工作;如果使用静态IP,确保IP地址不冲突。

网友M:
确保网络接口初始化代码正确,包括MAC地址设置、IP地址设置等

网友N:
必须保证以太网中断配置正确,中断服务程序(ISR)能够正常处理数据包。

网友O:
时钟配置很重要的,确保系统时钟和以太网时钟配置正确,特别是PHY芯片的时钟源

网友P:
确保PHY芯片初始化正确,包括复位、模式设置(10/100/1000Mbps,全双工/半双工)等

网友Q:
检查PHY芯片的状态寄存器,确保链路状态正常(如Link Up

网友R:
打印调试信息,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信息,打印LWIPPHY芯片的状态,帮助定位问题。Ping不通的原因可能涉及硬件连接、LWIP配置、中断和时钟配置、PHY芯片配置等多个方面。通过逐步排查和调试,可以定位并解决问题。确保硬件连接正常、LWIP配置正确、中断和时钟配置正确、PHY芯片初始化正确,并使用调试信息和抓包工具辅助分析,最终解决Ping不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