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STM32L4 支持动态链接库吗,需要什么平台生成DLL,如何调用?

楼主(2024-09-05):
我想把算法封装在一个dll中,然后在STM32中调用这个dll,不知道STM32支不支持dll,还有应该要用什么平台封装这个dll,如何调用dll?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STM32L4不支持直接运行DLL文件

网友A:
可以使用静态链接库(.lib文件)

网友B:
使用USB堆栈、文件系统、网络通信协议栈等。

网友C:
STM32中调用这个dll,

网友D:
STM32中调用这个dll,不知道STM32支不支持dll

网友E:
STM32中调用这个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