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问诡异的问题,eth网口ping不通

楼主(2024-09-05):
DM, pi, ARM, AC, DMA
stm32arm+KSZ8041NL1实现网口功能,同一套程序移植到另一块板卡就ping不通了,两套板卡arm和phy芯片部分连接是一样的。单步调试发现两个问题: 1)经常在初始化的时候卡在ETH_DMABMR.SR软件复位后不自动恢复,导致超时。往往重新上下电几次就好了,非常不稳定; 2)不触发dma接收中断。示波器量过ETH_RXD管脚上面都有波形,dma接收和中断设置都正常设置和打开,ETH_MAC和DMA寄存器也没发现问题,但就是不进中断。可以正常发送arp数据出来,MAC的loop模式是可以触发中断的;
求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检查网线是否插好

网友B:
驱动程序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C:
如果设备连接在VLAN或Eth-Trunk环境中,请检查VLAN和Eth-Trunk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协议栈配置不当,可能导致ICMP校验和错误,从而无法进行网络通信。

网友E:
先排除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然后再继续结合现象排除

网友F:
不触发dma接收中断。示波器量

网友G:
dma接收和中断设置都正常设置和打开

网友H:
ETH_RXD管脚上面都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