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关于CAN同时支持OBDII和J1939的问题

楼主(2024-09-05):
使用MCU:STM32F105RBT6

有没有大佬做过这种的项目,使用CAN同时支持OBDII和J1939,还要动态检测连接到的是哪个,

求教各位大佬们,谢谢。

网友A:
在STM32F105RBT6上,你需要配置CAN接口以支持OBD-II和J1939的通信速率和参数。OBD-II通常使用500kbps的通信速率,而J1939则常使用250kbps的速率。你需要根据连接到的是哪个系统来设置相应的波特率和其他CAN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