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LLC 控制模式疑问

楼主(2024-09-05):
网友课题实验需求,问下各位坛友是否可以用模拟芯片实现只用PWM控制LLC实现宽输入、宽输出吗?

网友A:
PWM控制本身是脉冲信号,工作在线性状态不是PWM。所以就算用模拟芯片,也是工作在极限状态,比如用运放(这是典型模拟芯片)也要工作在轨到轨的两端。

网友B:
上学的时候尝试过
不是不可能,是付出的代价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本身是脉冲信号,工作在线性状态不是PWM。所以就算用模拟芯片,也是工作在极限状态,比如用运放(这 ...

谢谢坛友的指点,如果是线性的话采用LM358或者CA3140哪一款好?

网友A:
没实际用过运放输出PWM,从参数看,LM358频率低,输出电流大,可以轨道轨。CA3140频率高,输出电流小,输入阻抗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实际用过运放输出PWM,从参数看,LM358频率低,输出电流大,可以轨道轨。CA3140频率高,输出电流小,输入 ...

谢谢,我先试一下CA3140,然后再用358比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