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270和MM32F0140这两款的制程是多少纳米的

楼主(2024-09-05):
MM32F0270和MM32F0140这两款的制程是多少纳米的

网友A:
这个也需要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需要关系吗

需要的,评估需要制程信息

网友B(2024-10-28):
这个一般得去官方的芯片介绍里看了

网友C:
一般都是90nm的吧,再低估计就贵了

网友D:
我猜测应该是40nm的

网友E:
直接问代理商或者FAE试试呗

网友F:
可以看看官方的宣传,网上查找一下就好了

网友G:
这个不知道啊,没看到介绍过呢

网友H:
建议直接问问原厂吧,这种一般也就原厂知道了

网友I:
大概都是90nm,但是也有可能是40nm的,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J:
感觉做产品的话,基本不会考虑芯片的制程的

网友K:
给厂家打电话,直接问吧,这种基本上如果厂家不宣传,基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