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7-高速USB转串口、JTAG/SWD、SPI、I2C芯片介绍

楼主(2024-09-05):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概述
CH347是一款高速USB总线转接芯片,通过USB总线提供异步串口、I2C同步串行接口、SPI同步串行接口和JTAG接口等。
芯片资源如下:
1. 2个高速串口,最高波特率达9Mbps
2. 1个2线I2C接口,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最高速率1MHz
3. 1个4线SPI接口,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最高速率60MHz
4. 1个JTAG接口,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最高速率60MHz
5.  1个SWD接口,作为Host/Master主机模式
芯片封装分为T/F两种,CH347F可实现多功能同时使用,CH347T则需要进行相应模式切换。
该芯片内置EEPROM,可配置芯片VID、PID、最大电流值、厂商和产品信息字符串等参数。CH347F支持I/O独立供电,支持3.3V、2.5V、1.8V电源电压。
具体介绍可参考:
https://www.wch.cn/products/CH347.html
https://blog.csdn.net/WCH_TechGroup/article/details/132173756
配套工具介绍

CH347Demo
该程序分为四部分,可完成CH347的一些基础功能。
程序地址: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47EVT_ZIP.html
所支持的开源项目
由于CH347功能较多,因此可搭配使用多个开源项目,如:
OpenOCD:开源嵌入式系统调试工具,支持JTAG和SWD接口。
OpenFPGALoader:针对FPGA程序下载的开源项目。
flashrom:一款专注于nor flash下载的开源项目。
SNANDer:一款开源的适用于CH341A编程器的上位机软件,现已添加CH347支持。

网友A:
那可以用这个做带串口的下载器啊

网友B(2024-11-26):
支持2个串口啊,还是高速串口,很强啊

网友C:
还能实现JTAG?这个不用程序就可以直接做电路板就可以实现的吗?

网友D:
这几个外设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吗?

网友E:
感觉这芯片很不错啊,如果这几个外设同时使用,电流会够用吗?

网友F:
我觉得这个芯片真不错,可以做个拓展坞了都

网友G:
话说SWD的话,是可以当个DAP使用吗?

网友H:
这USB的话是2.0还是3.0的协议啊?

网友I:
最大电流值一般可以设置到多少?

网友J:
IO独立供电的功能不错,可以实现对不同电压的设备实现通讯需求

网友K(2025-05-27):
有没有支持 cJTAG 的芯片??JTAG 引脚太多了,,很多 RISC-V MCU 使用两线的 cJTAG。。

网友L(2025-07-14):
串口最高波特率达9Mbps,这个性能确实不错啊

网友M(2025-09-03):
出厂PID可改,量产时把VID/PID/产品字符串写进内置EEPROM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出厂PID可改,量产时把VID/PID/产品字符串写进内置EEPROM

这不是常规都这么搞么,大批量都这么干追溯么

网友O:
CH347F和CH347T的区别是什么?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P:
引用 网友O:
CH347F和CH347T的区别是什么?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如何选择?

CH347F 不需要配置工作模式,同时支持高速串口、I2C、SPI、JTAG和SWD等接口。复用引脚的功能可通过驱动程序进行切换控制。
CH347T 芯片在复位时,检测DTR1(PIN10)和RTS1(PIN13)引脚的电平状态配置芯片的工作模式,各工作模式及对应的转接功能如下表。

网友Q(2025-11-02):
介绍的很清晰,楼主有心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支持 cJTAG 的芯片??JTAG 引脚太多了,,很多 RISC-V MCU 使用两线的 cJTAG。。 ...

两线够了吧,是下载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