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UPS电压切换问题

楼主(2024-09-05):
UPS的AC输入没电了,用电池升压逆变给AC out供电,如果AC input有电了,如何切换?还是用继电器在过零点切换?先把电池升压逆变的频率和相位一步步调整到AC输入的电压和相位,然后在过零点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A:
研究过山顿的UPS,有两种,一是在线式不切换。再就是离线式切换。离线式里边是有个继电器,当时说明书写的叫直通继电器,这个继电器不是过零吸合,而是在接近过零点吸合,用示波器可以看出来,当继电器吸合时波形基本在过零点。技术指标上有个参数,好像叫切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