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 PIC16F13145 Curiosity Nano点灯与第一次使用指南

楼主(2024-09-05):
已经收到了 PIC16F13145 Curiosity Nano开发板,该开发板一改从前的Micro-USB接口,升级成了Type-C接口,同时更换为了长条形包装,看起来更加美观,也方便收纳。

在引脚的布局上保留了好用的错齿设计,即引脚焊盘孔交互错位,不在一条直线上,该设计的好处是开发套件里提供的排针可以不用焊接到板子上也可以牢牢地插接到这些焊盘孔内,并保持充分的接触,非常方便调试使用。预留的邮票孔可以方便将开发板置入到你的电路板上,这一点设计的非常巧妙。

开发板上集成了编程调试器,无需额外的工具即可实现烧录与调试工作。
该开发板板支持在MPLAB X IDE上开发应用。

在使用该开发板前可以阅读我之前的相关贴文:
教你如何解决MPLAB X IDE的MCC加载慢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393632-1-1.html
以解决MCC启动缓慢和卡死问题,好了,现在假设你已经熟悉了MPLAB X IDE的开发流程了。如果不熟悉可以在本板块搜索我之前发过的主题帖。
1、创建工程
不再赘述,请查看之前的相关贴文
2、根据上图中IDE提供的开发板资源链接查看开发板的原理图

可以确定开发板的按钮USER BUTTON所在引脚为RC3,按下后下拉为低电平,外部电路未设置上拉电阻;开发板上的LED灯USER LED所在引脚为RC2,该引脚给低电平点亮LED。
3、启动MCC进行配置
设置RC3和RC2的输入输出模式

对RC3和RC2设置新的名称,方便使用和识别,同时设置按钮引脚启用内部上拉电阻,LED引脚设置为默认高电平,这样默认是熄灭状态。

启动DELAY函数

4、接下来生成代码并编辑自己的代码
接下来实现简单的按键调整闪烁速度,采用查询法实现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int delay_time=500;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and Peripher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Disable();

    while(1)
    {
        if(BUTTON_GetValue()==LOW)
        {
            delay_time=delay_time+100;
            if(delay_time>1000) delay_time=100;
            while(BUTTON_GetValue()==LOW);
        }
        LED_SetHigh();
        DELAY_milliseconds(delay_time);
        LED_SetLow();
        DELAY_milliseconds(delay_time);
    }
}
编译并烧录,重新上电运行程序,LED灯开始闪烁,按下按钮后停止闪烁等待松开,松开后以新的闪烁间隔闪烁。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点灯!开发平台建立后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测试了。
可我的MCC仍无法进入,按照您帖子里的方法操作后,启动MCC就不会象之前那样等待许久了,但却是秒退。下载最新的V6.20IDE,安装后长时间停留在下面的界面:
    强行关闭后,桌面上有快捷图标,也可以启动新版本的IDE,但却不能识别核心板。我担心是安装时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准备重装,可在程序管理器里面找不到新版本的信息,也许是注册表里面尚未完成登记吧。直接删除了新版本的文件夹再以管理员身份安装,结果依旧。准备再次重新下载新版本试试。

网友B:
终于舍得升级为typeC接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点灯!开发平台建立后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测试了。
可我的MCC仍无法进入,按照您帖子里的方法操 ...

识别不了的话,你可以重新插拔一下开发板。这个开发板插到电脑上会有提示,会有一个新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舍得升级为typeC接口了,哈哈。

是的,终于升级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