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两片M467可以同时用一片W956A8MBYA5I做数据交互吗?

楼主(2024-09-06):
请问两片M467可以同时用一片W956A8MBYA5I做数据交互吗?

网友A:
两片M467是否可以同时用一片W956A8MBYA5I做数据交互,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接口兼容性、硬件连接方案和软件设计能力等。如果这些因素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这种数据交互方式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然而,由于具体的硬件和软件实现细节可能因项目而异,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划和测试。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用法啊?不会相互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