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哪种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发送广播?

楼主(2024-09-06):
N32WB03哪种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发送广播?
standby模式蓝牙可运行,但没有广播,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一般来说,在芯片的低功耗模式中,只要保持了一定的无线信号发送能力,就有可能实现广播的发送。

网友B:
建议查阅N32WB03x芯片的数据手册、固件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