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KSZ9897系列如何写入间接 PHY MMD 寄存器例子

楼主(2024-09-06):
例如,将写入0xDD0B寄存器6F,将其转换为端口 1 的普通寄存器写入:
[register]   [data]
0x111A       0x0001     MMD = 1
0x111C       0x006F     register = 6F
0x111A       0x4001     MMD = 1
0x111C       0xDD0B     data = DD0B

网友A:
在KSZ9897系列芯片中,写入间接PHY MMD(Management Data Input/Output)寄存器通常涉及到通过特定的管理接口(如SMI,Serial Management Interface)来访问和修改PHY的内部配置。

网友B(2025-10-20):
以 KSZ9897 为例,写入间接 PHY MMD 寄存器步骤:先写 0x0D(MMD 地址寄存器)设目标 MMD 地址,写 0x0E(MMD 数据寄存器)设待写数据,再写 0x0B(控制寄存器)发送 0x0007 命令触发写入,完成后可通过读 0x0B 确认状态。

网友C:
KSZ9897 写入间接 PHY MMD 寄存器示例:先写 0x0D 寄存器(MMD 地址)设目标 MMD 地址,写 0x0E 寄存器(MMD 数据)设操作码(0x4000 为写),再写 0x0D 设寄存器号,最后写 0x0E 存入数据。通过 MDIO 接口按此顺序发送,完成间接写入。

网友D:
KSZ9897 写间接 PHY MMD 寄存器:先写 PHY 地址到 0x1F(MMD 地址寄存器),再写 MMD 寄存器号到 0x1E(MMD 数据寄存器地址),接着写 0x01 到 0x1F(选数据寄存器),最后将数据写入 0x1E。例:通过 MDIO 工具,依次发 phy_write 0 0x1F 0x00;phy_write 0 0x1E 0x05;phy_write 0 0x1F 0x01;phy_write 0 0x1E 0x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