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参考CH224K 6.3电路,无法诱骗成功

楼主(2024-09-06):
电路设计如图

电路设计如图

1.使用CH224K,按照上面参考电路设计电路,诱骗不成功。
具体描述如下:
1.更改CFG1的对GND电阻,诱骗9V、12V、20V(电阻NC),都不成功。
2.按照上述TPYC-C 的CC1连接芯片的CC2,CC2连接芯片的CC1,不成功。
3.按照网上说的,tpyc-c的CC1连接芯片的CC1,CC2连接芯片的CC2,也不成功。
已确认tpyc-c 的CC1和CC2与芯片的CC1和CC2连接正常。
求大神指导一下是哪里出的问题?
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A:
您好,这个方案适用公口,用母口会异常。如果用公口出现这种问题先测一下1脚电压和CC脚电压。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msjjs/article/details/139175597
你充电器是PD的吧

网友:
供电脚加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方案适用公口,用母口会异常。如果用公口出现这种问题先测一下1脚电压和CC脚电压。 ...

请问这个电压多少算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压多少算是正常的

1脚对地电压3.3V左右,CC 1.6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方案适用公口,用母口会异常。如果用公口出现这种问题先测一下1脚电压和CC脚电压。 ...

感谢答疑,都试过,都不行,现在重新打一个CH224K 诱骗demo板再重新测试一下。

楼主:
感谢答疑,试过,还是不行,现在重新打一个demo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讨论CH224K芯片的CFG1引脚对GND(地)电阻时,我们通常关注的是如何通过配置这个引脚来设定芯片的工作模 ...

感谢答疑,试过,还是不行,现在重新打一个demo板测试一下。

网友D:
我这边同样也遇到无法诱骗的情况。

网友E:
这个芯片只能用于公口的哦,测量一下你的电路。

楼主(2024-10-14):
谢谢指导,已经搞定了,最终定位:连接VDD的1uF连接错误导致的。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TM的也是这个原因,电容接VBUS了,而不是VDD,导致拨码怎么拨动都是5V,谢谢

网友F:
电容连接怎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连接怎么了啊?

参考电路是接到VDD引脚,我接到VBUS了,与1K电阻并联了

网友G(2025-07-07):
其实吧,VDD可以不用单独供电,电平模式除外。但CFG2、CFG3要根据情况下拉。另外,厂家有些详细的资料没有公开,导致了不少问题

网友H:
看起来像是硬件连接问题,检查一下焊接是否牢固,或者是否有短路的情况发生。另外,确认一下CH224K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I:
检查一下CH224K的供电是否稳定,有时候供电不稳定也会导致诱骗不成功。另外,确认一下电路板上是否有短路或者焊接不良的情况。

网友J:
看起来你已经尝试了多种配置,但仍然无法成功诱骗。建议检查一下CH224K的数据手册,确认配置是否与数据手册中的推荐设置一致。同时,检查一下电源和地线是否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K(2026-03-16):
引用 网友L:
CH224K 诱骗失败:分压电阻值偏差、VBUS 供电不稳,或 D+/D - 接线 / 电平配置错误。
...

老哥是做过相关产品?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你提到已经确认了CC1和CC2的连接,那么是否检查过D+和D-的连接情况呢?

我看了有大神说要额外再加一个LDO,才能诱骗成功?

网友N:
检查一下CH224K的数据手册,确认你的配置是否符合芯片的要求。

网友O(2026-04-15):
你提到已经确认了TPYC-C的CC1和CC2与芯片的CC1和CC2连接正常,那么请再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可能的硬件问题

网友P:
你提到的电阻值是否正确?有时候电阻值不匹配也会导致诱骗不成功。建议再次核对电路图和实际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