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2、实体按键控制TouchGFX

楼主(2024-09-06):
目的
     利用开发板上的user button控制TouchGFX的内容

一、TouchGFX Designer设计界面

放置几个部件,其中实体按键将控制boxProgress1的值,模拟一个步进控制。

增加一个Interaction1,做如下设置:
Trigger:Hardware button is clicked
Choose button key:48 0    //ASCII(48)->'0',输入'0'触发动作
Function Name:increaseProgressValue   //自定义一个按键处理函数

二、程序实现
1、初始化user key

#define BUTTON_USER_Pin GPIO_PIN_13
#define BUTTON_USER_GPIO_Port GPIOC

  /*Configure GPIO pin : BUTTON_USER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BUTTON_USE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HAL_GPIO_Init(BUTTON_USER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板载user button是PC13,高电平有效

2、Application/User/Appli/TouchGFX/target下增加实体按键处理程序KeyController.cpp

KeyController.cpp
#include "KeyController.hpp"
#include "main.h"

using namespace touchgfx;

KeyController::KeyController()
{

}
KeyController::~KeyController()
{

}

void KeyController::init()
{

}
bool KeyController::sample(uint8_t& key)
{
        uint8_t keyValue=0;

        if(HAL_GPIO_ReadPin(BUTTON_USER_GPIO_Port,BUTTON_USER_Pin)==1) keyValue='0';

        if(keyValue !=0)
        {
                key = keyValu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判断BUTTON_USER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设置 keyValue='0'

KeyController.hpp

#ifndef _KEYCONTROLLER_T_
#define _KEYCONTROLLER_T_

#include <platform/driver/button/ButtonController.hpp>

namespace touchgfx
{
class KeyController : public ButtonController
{
public:
        KeyController();
        virtual ~KeyController();

        virtual void init();
        virtual bool sample(uint8_t& key);

};
}
#endif

TouchGFXHAL.cpp中增加一个KeyController对象
  1. #include "KeyController.hpp"
  2. using namespace touchgfx;
  3. static touchgfx::KeyController keyController;
void TouchGFXHAL::initialize()中加入:
  1.   keyController.init();
  2.                 setButtonController(&keyController);
完成了KeyController的初始化

在Screen2View中实现increaseProgressValue:
void Screen2View::increaseProgressValue()
{
        int val;
        val=boxProgress1.getValue();
        boxProgress1.setValue((val+1)%100);
}

作用是每次收到ASCII(48),触发increaseProgressValue,从boxProgress1获得当前值,加一后设置给boxProgress1。

三、效果

网友A(2024-10-31):
建议做个系列的教程,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这个touchgfx是辅助设计图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