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Builder 如何使用j-link 或者 stlink 烧录程序?

楼主(2024-09-06):
新建的gd32f105vct6 芯片工程 编译 请问如何烧录到芯片 ?手头没有gd-link?

网友A:
参考你所使用的IDE和烧录工具的官方文档或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你所使用的IDE和烧录工具的官方文档或用户手册

这个是 Embedded Builder

网友B:
看软件配置好像只能用GD LINK

网友C:
芯片工程 编译 请问如何烧录到芯片

网友D(2024-10-15):
Embedded Builder 是一款用于嵌入式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IDE),支持多种调试和烧录工具,包括 J-Link 和 ST-Link

网友E:
首先,确保你已经安装了 J-Link 驱动程序。如果没有安装,可以从 SEGGER 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

网友E:
将 J-Link 调试器通过 USB 连接到你的开发计算机,并将 J-Link 的调试接口连接到目标设备的调试端口

网友F:
打开 Embedded Builder IDE。在项目设置中,选择“Debug”或“Flash”配置。在“Debugger”选项中,选择“J-Link”作为调试器类型

网友G:
在“Flash Download”选项中,选择你要烧录的程序文件(通常是 .hex 或 .bin 文件)

网友H:
配置目标设备的芯片型号、时钟频率等参数。

网友I:
使用 J-Link 或 ST-Link 在 Embedded Builder 中烧录程序的步骤大致相同,主要包括安装驱动、连接调试器、配置 IDE、设置烧录参数和执行烧录操作

网友J:
其实GDlink就是一个daplink,你可以随便找个daplink就可以了

dap下载页不行 呜呜呜

网友K:
一般情况用jlink的话,直接接入,选择jlink的烧录方式就行了

网友L:
点击“Download”或“Flash”按钮,开始烧录程序。Embedded Builder 会自动连接到 J-Link 调试器,并将程序烧录到目标设备中

网友M(2025-01-31):
对于J-Link,您可以使用SEGGER的J-Link软件;对于ST-Link,您可以使用ST官方提供的ST-Link Utility。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打开 Embedded Builder IDE。在项目设置中,选择“Debug”或“Flash”配置。在“Debugger”选项中,选择“J ...

可以麻煩大大截圖一張設置畫面嗎?
我的選項中只有GD-link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