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TI的FilterPro 仿真四阶sallenkey带通滤波器信号幅度小的原因

楼主(2024-09-06):
不会计算带通滤波器的参数,直接使用TI的FilterPro 生成了个四阶sallenkey带通滤波器,然后使用Multisim来仿真使用的是10M的NE5532运放,当设置vin峰峰值为4V时在r1/c2/r2节点处的峰峰值只有约600mv,Vout也只有约800mv,将Vin设置成峰峰值16v,R1/C2/R2节点处峰峰值也才3V多,Vout输出也才4V多点。使用的10M带宽的运放搭了个试验电路,和仿真的结果差距很大,Vin为4V时,R1/C2/R2节点处峰值只有不到200mv,Vout示波器基本测不到信号波形,将Vin改成16V时,R1/C2/R2处峰值略大了点,Vout输出基本可以看出波形但还是很弱和仿真的约4V差了十倍,求教这个做带通滤波器过了R1后信号为何衰减那么大?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还有就是TI的和ADI的生成电路参数差别比较大,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