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scope使用记录

楼主(2024-09-06):
第一次装上软件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教程里面配合自学习的板块,也找不见,然后发现RTT还连接不上于是上论坛找答案。
在坛友的热心帮助下下载了一个新的:

这个就很像教程里面说的那个样子了。但是!!!!
我还是看不打RTT的数据,哭死:

虽然也下载了
随后我用软件自带的例程,就发现它居然可以连接上RTT,所以那就应该是我自己出了什么毛病

仔细回想,Jlink的安装包也是用的凌鸥大佬们给的宝贝,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大佬们求指导

楼主:
感谢甲方爸爸的支持,现在已经能够通过软件去调整电机参数了

楼主:
前面对软件的使用上有一定的误解,这里做以下申明:
1.使用JLINK链接开发板时,需要连接隔离板使用,在链接外部电源,链接电机,这样就能配合软件调整参数
2.或者将JLINK供电处的跳线帽拔掉后(未使用隔离板)将外部电源和电机接入电路,通过软件去对其状态进行监控与调整。
最后感谢热心网友的回复,感谢大佬们的帮助。爱你们哟

请教下,JLINK供电处的跳帽是指3.3V和5V选择那个跳帽吗?拔掉后用JLINK连接scope软件吗?我试了连不上scope。

网友A:
这软件看着很强大啊

网友B(2024-11-12):
引用 楼主:
感谢甲方爸爸的支持,现在已经能够通过软件去调整电机参数了

你好,你是怎么实现通过软件调整电机参数的,是RTT模式传到下位机 还是用的串口通信呢

工具的界面有一个参数调整界面,可以直接控制你想要修改的变量

楼主(2024-12-26):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是怎么实现通过软件调整电机参数的,是RTT模式传到下位机 还是用的串口通信呢 ...

在那个界面就能设置,你设置后就能按照你的要求运转

网友C:
您好,请问尝试过使用串口的连接方式吗?我使用官方的例程,用串口都连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尝试过使用串口的连接方式吗?我使用官方的例程,用串口都连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

检查一下串口的引脚是不是对应的,先发送一个数据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