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V3501搭建的比较电路,反向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可以正常输出,但减小为1K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2024-09-06):
输入为+-600mV的方波,设置的阈值电压为1.2-1.7V。想把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减小为1K以下,这样就能传输更高频的信号了,但是没有输出使为什么呀?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调整下直流电平试试,电路上不知道输入电压,如果是直流输入超出芯片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