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数组越界问题

楼主(2024-09-06):
一般怎么定义数组大小?用动态的好还是静态的好?老是因为数组越界出BUG,很烦躁。

网友A:
静态数组适用于大小已知且不会改变的情况,因为它的性能通常更好,且不需要手动管理内存。
动态数组适用于大小可能变化的情况,尤其是当你不确定需要多少空间,或者需要动态地扩展数组时。但使用动态数组需要更加小心地管理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等问题。

网友B:
尽量使用支持动态数组的现代编程语言或库(如C++的std::vector),这些库通常提供了更好的内存管理和边界检查。

网友C:
在C或C++等需要手动管理内存的语言中,可以在访问数组之前增加边界检查的代码,确保索引不会超出数组的范围。

网友D:
利用静态代码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