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V3501搭建的比较电路,反向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可以正常输出,但减小为1K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2024-09-06):
输入为+-600mV的方波,设置的阈值电压为1.2-1.7V。想把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减小为1K以下,这样就能传输更高频的信号了,但是没有输出是为什么呀?

楼主:
@xionghaoyun :笑死了兄弟,你的脑回路有点奇葩
兄弟 @人是很不尊重的人的行为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呗

网友B:
R20换成10K,R18上拉阻值调大点,再试试

网友C:
输入阻抗过小可能会对运放有影响,可以把R11去掉试一下

这个思路正确

网友D:

没有负向电压供电,没法输出识别负电压

网友D:

而且要你看看你的意图,正600MV 负600MV ,多少输出负电压,多少输入正电压,回滞电压多少

网友E:

就是因为没有负电压供电导致的。

这个回答答非所问,同样没有负电源,为什么反向端串联10k电阻电路输出正常? 建议详读芯片规格书和相关文档寻求正确答案。

网友F: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释:

  • 电流过大:减小电阻值会增加通过该电阻的电流。如果电流超过了TLV3501的最大输入电流限制,可能会导致比较器无法正常工作。
  • 供电电压不足:没有负向电压供电可能是导致输出异常的原因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没有负电源,使用较大的电阻(如10K)也可能使电路能够正常输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减小电阻后也能保持正常。实际上,当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没有负电源的支持,可能会导致输出不稳定或消失。
  • 电路设计问题:电路设计中的其他元件或参数配置不当也可能导致输出异常。例如,与反向输入端串联的其他电阻(如R11)或上拉电阻(如R20、R18)的阻值可能需要调整以适应新的电阻配置。
  • 信号频率过高:虽然减小电阻可以传输更高频的信号,但如果信号的频率超过了比较器的响应范围,也可能导致输出异常。然而,根据提供的信息,输入信号为+-600mV的方波,且设置的阈值电压为1.2-1.7V,这通常不会直接导致输出消失。

网友G(2024-11-01):

你所谓的阈值电压是R19左边的电压吗,如果是的话那这个电路应该一直输出高电平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