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S78-DK测评】-1-开箱与环境搭建

楼主(2024-09-07):
感谢21ic与ST提供的本次测评机会。非常流畅的开机动画。

首先安装STM32CUBE IDE:

之后升级一下ST-LINK固件

接下来开始点灯程序设计。
在Cubeide里面点击NEW,之后选择STM32 PROJECT

根据MCU选择,本次体验的开发板主控芯片为:STM32H7S7L8H6H

点击NEXT后,开始初始化

从用户手册获知,板载LD1连接至PO1;板载LD2连接至PO5

在cubeide内置的图形化外设配置界面中,设置上述IO的方向等参数,点击保存后,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自动生成的引脚初始化代码如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O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O, GPIO_PIN_1|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O1 PO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O,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在main里面添加用户程序: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0);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0);
  }

实物效果:

网友A(2024-10-31):
H7的资料收集还是比较困难,搭建起来环境就可以开心的玩耍了。

网友B:
显示的这个圆中是不是动画,图片看不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