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WS2812如何控制?简单,直接NOP延时模拟时序

楼主(2024-09-06):
使用 GPIO 控制 ARGB LED,主要透过 NOP() 命令让高低电平往后延迟一段时间,程序中设定系统时钟 HIRC 为 48MHz,执行一个命令时间约 1 / 48MHz ( 20.83ns ),由执行命令时间即可得到需要执行几次 NOP() 命令。
void ARGB_sendBIT0()
{
    Dout_Pin = 1;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Dout_Pin = 0;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end BIT1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RGB_sendBIT1()
{
    Dout_Pin = 1;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Dout_Pin = 0;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
  * @brief  Send Tr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RGB_sendReset()
{
    int i = 0;
    Dout_Pin = 0;

    for (i = 0; i < 3200; i++)
    {
        __NOP();
    }
}
应了那句话: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网友A:
所以要打闪电战吗

网友B:
WS2812是一种智能控制LED灯源,它可以通过单根信号线控制多个灯点,实现全真色彩显示。

网友C:
NOP指令的执行时间取决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例如,如果单片机的主频是72MHz,那么一个NOP指令的执行时间大约是1/72us。

网友D:
使用NOP(No Operation)指令进行延时是控制WS2812信号时序的一种方法。这要求精确计算NOP指令执行的时间及所需数量,以确保符合WS2812的时序要求。例如,如果系统时钟为48MHz,则每个NOP的时间为1/48MHz,即大约20.83纳秒。因此,发送一个比特的数据可能需要执行数十个NOP指令来满足时间上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的需求。

网友E:
采取必要的抗干扰措施,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F:
WS2812的数据帧由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决定,通常高电平(T1H或T0H)和低电平(T1L或T0L)的持续时间需要非常精确。例如,数据帧为1时,高电平持续T1H,低电平持续T1L;数据帧为0时,高电平持续T0H,低电平持续T0L。

网友G:
WS2812是一种集成了控制电路和RGB芯片的智能控制LED灯源,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模拟其特定的时序来实现的。在使用GPIO(通用输入输出)模拟时序驱动WS2812时,通常会采用__NOP()(无操作指令)延时的方法来精确控制高低电平的时间长度,从而生成符合WS2812要求的0码和1码。

网友H:
当控制多个WS2812灯珠时,需要连续发送每个灯珠的24位数据。

网友I:
控制WS2812时,需要考虑MCU的系统时钟频率。不同的MCU时钟频率会影响__NOP()延时的精确度。例如,STM32F4系列的系统时钟频率为84MHz,每个__NOP()大约占用11.9ns。因此,需要根据具体的系统时钟频率来计算所需的__NOP()数量。

网友J:
软件实现上,可以使用内联函数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提高时序控制的精度。

网友K:
这个实现确实简单,但是这种方式不太推介

网友L:
为了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可以尽量减少循环和函数调用,直接使用宏定义或内联函数来执行NOP延时。

网友M:
WS2812 在数据传输之前需要一个复位信号,复位信号的持续时间也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通常是一个较长的低电平脉冲。在模拟时序时,要确保复位信号的正确性,以便 WS2812 能够正确接收后续的数据

网友N: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中断,要确保中断不会影响到 NOP 延时的准确性。在控制 WS2812 时,最好关闭不必要的中断,或者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减少执行时间,以免干扰到 WS2812 的信号传输

网友O:
NOP指令产生的延时取决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确保你知道你的单片机运行在什么频率下,并据此计算所需的NOP次数。

网友M:
NOP延时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P:
硬件的时钟源稳定,避免因时钟频率波动导致 NOP 延时不准确,从而影响 WS2812 的控制时序。如果时钟频率不稳定,可能会导致 WS2812 无法正确识别信号,出现显示异常等问题。

网友Q:
NOP延时的实际时间取决于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必须确保NOP周期与WS2812的要求匹配。通常需要计算NOP的实际时钟周期数。

网友R:
WS2812是一款基于NeoPixel技术的全彩LED,它内置了控制电路,可以通过单线串行通信协议进行控制。

网友S:
这个太占用系统资源了吧

网友T:
NOP指令的延时必须足够精确,以满足WS2812的时序要求。过长或过短的延时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U:
如果MCU的逻辑电平和WS2812的逻辑电平不兼容(例如,MCU为3.3V而WS2812为5V),则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如SN74LVC1T45DBVR,以避免损坏MCU或WS2812。

网友V:
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使用NOP(No Operation)指令来产生精确的延时。NOP指令在大多数处理器上执行时间非常短,可以用来模拟WS2812所需的精确时序。

网友W:
NOP是不是对整个系统的阻塞太严重了

网友X:
WS2812B灯珠由24位数据控制,分别包括绿、红、蓝三个颜色的色度数据,每种颜色8位。这些数据以GRB的顺序发送,而不是常见的RGB顺序。当控制多个灯珠时,需要连续发送对应的24位数据组。另外,每次数据传输结束后需要一个至少280us的复位时间,以保证下一个数据传输周期能够正确识别起始信号。

网友Y:
WS2812 对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持续时间都有明确的要求,需要根据其数据手册中的时序图来准确设置 NOP 的数量,以满足不同信号状态的持续时间要求。例如,在发送一个逻辑 “1” 和逻辑 “0” 时,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要通过精确的 NOP 延时来实现。

网友Z:
WS2812是一种集成RGB LED驱动IC,它允许通过单线归零码通讯来控制LED的颜色和亮度。每个WS2812 LED内部集成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输出驱动器及高精度恒流控制模块。

网友AA:
WS2812的数据传输速率通常在800Kbps左右。

网友AB:
这种实现非常简单,但是不推荐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L:
由于NOP延时可能受到单片机执行其他指令时间的影响,实际延时可能略有偏差。因此,在编写代码时,需要通过实验调整NOP的数量,以确保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符合WS2812的要求。

网友AC:
在编写控制代码时,除了要准确模拟时序外,还要确保整体数据传输速率符合WS2812的要求

网友AD:
不同的微控制器或单片机执行一条 NOP 指令的时间是不同的,需要根据所使用的硬件设备的时钟频率准确计算 NOP 的执行时间。例如,对于某些频率较高的芯片,一条 NOP 指令的执行时间可能非常短,需要使用多条 NOP 指令的组合来达到 WS2812 所需的时序要求

网友AE:
对于’0’:设置引脚高,延时35个NOP周期,设置引脚低,延时90个NOP周期。
对于’1’:设置引脚高,延时90个NOP周期,设置引脚低,延时35个NOP周期。

网友U:
WS2812推荐使用5V供电以保证充足的电压驱动灯珠。

网友AF:
WS2812内部没有时钟同步机制,它依赖于外部发送的时序来识别数据。

网友AG:
WS2812支持最高800Kbps的数据传输速率。这意味着每位数据的有效传输时间不少于1.25微秒。

网友AH:
WS2812的信号不单纯代表高电平和低电平,而是通过不同的电平持续时间来区分逻辑"0"和"1"。例如,若一个高电平持续250ns后跟随一个低电平持续1000ns,这可能表示发送了逻辑"1"。因此,生成精确的时序波形对操作的成功至关重要,任何误差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P:
WS2812的数据传输有严格的时序要求。0码和1码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不同,需要精确控制。例如,0码通常为400ns高电平+850ns低电平,而1码为850ns高电平+400ns低电平。复位码则需要至少50μs的低电平。

网友AI:
初始化:首先需要将信号线拉低至少500微秒(μs)来初始化WS2812。
发送数据:接着发送24位数据,每8位代表一个颜色通道(红、绿、蓝)。数据以低位优先的方式发送。
时序要求:每个比特的时序必须严格遵守WS2812的要求。一个逻辑“0”比特需要一个至少800纳秒(ns)的高电平,后跟一个至少800纳秒的低电平。一个逻辑“1”比特需要一个至少800纳秒的高电平,后跟一个至少400纳秒的低电平。

网友AJ:
WS2812通常通过一个GPIO引脚控制,该引脚需要配置为输出模式。在一些平台上,比如STM32,还需考虑GPIO的上拉和下拉配置,以及其对空闲电平状态的影响。同时,为了稳定传输并减少干扰,必要时需要在电路设计中加入适当的电阻或电容元件。

网友I:
使用NOP延时不是最高效的方法,因为它会占用CPU资源。更高级的方法是使用硬件定时器来产生精确的时序。

网友AK:
这占用了太多的系统资源

网友AL(2024-10-06):
nop是不是把整个系统堵的太厉害了?

网友AM:
ws2812建议使用5v电源,以确保有足够的电压来驱动灯珠。

网友AN:
nop是不是对整个系统的阻碍太大了?

网友AO:
WS2812的控制相对简单。通过发送特定的时序信号,如NOP延时模拟时序,来控制其显示颜色和亮度。具体实现方法需根据开发环境和工具而定,但基本步骤是相似的。详细指令和操作可能需要查阅相关开发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