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手电筒

楼主(2024-09-07):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昨天黑哥收拾一堆垃圾扔了,我随便捡了几个,今天拆这个手电,这边这种手电很普遍,非常多,施工方,工程师背包,都有这种,我感觉亮度还不如我那个世达的。
简单看下外观,两种亮度,一个开关,两种悬挂,一个磁吸额。一个挂钩,其中磁吸可以旋转任意方向。

挂钩是这种隐藏式的,中间那个凹槽应该也是磁铁位置吧。这个底部都坏了,用胶带固定。

底部拆不下来,需要把两端的胶条取下,侧边是充放电接口,一个LED充电显示。

手里没有钳子,只有两把螺丝刀,只有暴利拆了,里面结构真简单。两块线路板,一根灯条,一个电池。

灯条3根线,有一根供前面的灯珠。

前面这颗灯珠,感觉就是十几年前的最老的第一代LED。

背面一个按压开关,按压分别控制两个灯光。

再来看下小板,原来的micro充电接口已经丢失,所以手电不能充电了。才当垃圾扔了吧。
还有个USB放电接口。跟充电宝相似的小板。
最后看下芯片,一颗天源中芯TPOWER的TP4303线性充电同步电压,负责电池的充放电。旁边一个电感。
芯片的参数在底部。
电池就不拆了,就是一节普通的18650电池,没的看。
这种老的手电,亮度不高,也不知这边怎么这么普及。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老家那边使用的都是LED灯,不管家用,企业,的照明,很少看到的荧光管的照明设备,这边却很普及,双灯管,公司企业,家用,都是用灯管,亮度一般吧,不清楚什么原因,可能是更耐用吧!。
欢迎各位老铁一起讨论。

@21小跑堂 :没关系。。。
字数未达原创门槛~
@改名了 :现在国内常见的是3档的手电
@dirtwillfly :感觉是国内很多年前的产物
这个ic集成度还挺高

网友A:
没想到小小手电筒里面还蕴藏不少学问,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