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保险丝接触不良就会烧保险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9-07):
保险丝熔断就是发热导致,因此一些导致发热的因素都是潜在原因,接触不良就会导致接触电阻变大,引起发热,因此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熔断就是发热导致,因此一些导致发热的因素都是潜在原因,接触不良就会导致接触电阻变大,引起发热, ...

不同意。是外面保险管两端接触不良,又不是里面的保险丝接触不良。
外面接触不良,电流小,更不易熔断。
而且里面的保险丝要200度才断,如果外面是这温度,早就把塑料的保险丝座烧化了。

网友B:
接触不良有一定的几率烧坏

网友C:
不良增加电阻

网友D:
极不可能!    保险丝接触不良固然会在接触部位产生额外温度,但此温度远不足以导致保险丝体的熔断

网友E:
接触不良就会发热,发热就会烧保险丝,老家的入户保险丝偶尔烧,是因为老父亲接的保险丝拧得不够紧,接触电阻大,3台空调+1个电磁炉工作时,保险丝发热烧了,拧紧就不会烧。

网友F:
标题:保险丝接触不良就会烧?我的亲身体验

哎,说起来那天真是够倒霉的!我家的电路突然出了问题,我心想不就换个保险丝嘛,小菜一碟。谁知道,这一换不得了,差点没给我吓出心脏病来。

那天下午,家里突然停电了。我想着可能是保险丝烧了,就跑去检查了一下电闸,果不其然,保险丝断了。我就想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省得找人来修又得花一笔钱。于是我去五金店买了个新的保险丝回来准备换上。

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闸盖子,把新买的保险丝给装上。可是,装的时候可能手劲儿使大了点,感觉保险丝有点歪,但我想应该没啥大问题,就没太在意。结果,刚一通电,就听到“嗞”的一声轻响,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赶紧断电打开一看,新换上的保险丝已经光荣“牺牲”了。

这下我可傻眼了,咋回事呢?后来我才搞明白,原来是我装保险丝的时候没装好,接触不良。这保险丝要是接触不良啊,它就没法正常通电,电阻增大,发热就多了,时间一长,自然就扛不住烧掉了。

这次经历给我上了一课,别看换保险丝这事儿简单,其实也挺讲究的。保险丝得装得正好,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不然就容易出问题。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大意了,每次换保险丝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又弄出啥岔子来。

这回事儿也让我明白了,不管是啥小毛病,都得认真对待,特别是在电这事儿上,一点儿都不能马虎,安全第一嘛!现在想想都还有些后怕,幸好当时没出啥大事儿,要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啊,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士来解决,别像我一样瞎折腾,免得惹麻烦上身。

网友G:
我们设备的开关以前出现过接触不良的情况,打开设备没多久就跳闸,后来发现是设备按键接触有问题

网友H:
上电瞬间电流最大 接触不良=反复上电有可能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题:保险丝接触不良就会烧?我的亲身体验

哎,说起来那天真是够倒霉的!我家的电路突然出了问题,我心想 ...

不同意。
保险丝是个玻璃管,接触不良发生在玻璃管两端的铁帽和外部之间,而不是玻璃管里面。
因为发生在保险丝外部,所以只会减少电流,内部真正的保险丝反而更不容易烧断。

网友I:
这种情况的确成立,不过前提是接触面积太小或者工作环境有震动或者反复有大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