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ADC采样

楼主(2024-09-07):
GD32F450单片机ADC采集值大致在0.4区域之间不变,其它是正常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时钟过快,可能会导致采样不准确。可以尝试降低ADC的时钟分频

网友B:
ADC采样的软件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C:
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D:
检查单片机周围是否存在可能干扰ADC采样的电磁源,如高频信号、电机等。

网友E:
检查输入到ADC的信号源是否稳定可靠

网友F:
还是检查一下采样过程

网友G:
注意ADC输入分压电阻阻值大小的选择,分压阻值大小超过100K会导致采样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