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代码移植到103

楼主(2024-09-07):
因为我的新产品不需要OTG功能,我想把原来在GD32F105下开发的代码移植到GD32F103上去,但KEIL里总是提示L6404E错误存储溢出,哪位大佬熟悉代码优化呢

网友A:
优化算法

网友A:
利用条件编译(如#ifdef、#ifndef等)来排除不需要的功能或代码块。

网友A:
在KEIL中调整优化级别,通过修改链接器脚本(.sct文件)来控制代码和数据在Flash和RAM中的布局,以减少碎片化并提高内存利用率。

网友B:
移除不必要的库和中间件

网友B:
使用外部存储

网友C:
使用更小的数据类型来存储变量

网友B:
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压缩

网友D:
但KEIL里总是提示L6404E错误存储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