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深度休眠状态下,外部所有的IO都可以唤醒MCU吗?

楼主(2024-09-07):
深度休眠状态下,外部所有的IO都可以唤醒MCU吗?

网友A:
是的,只要I/O配置为数字输入模式,所有I/O都能唤醒MCU。

网友B:
其实IO功能都是一样的,手册里面会详细说明IO使用的

网友C:
还是得确认IO的状态以及使用

网友D:
对于中断唤醒其实还是需要区分中断源以及IO设置,尤其是复用情况